[技术问答] 問NUC130的CAN傳輸

楼主(2016-02-19):
最近使用NUC130写了一个CAN传输的程式,但是位速率在10k时,可以收的到对方传来的资料,但是传出资料时会造成BUS HEAVY的状况,请问有人写过相关的程式吗?

网友A:
图像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库里面是有的

网友A:
發送端沒秒發送一幀數據,接收端用FIFO模式接收,收到4幀數據產生中斷,在中斷裏將數據讀出

网友A:
新唐CAN-BUS系列笔记(smartmcu).pdf

研讨会的PPT

网友B:
还是直接在例程上修改比较快一点

网友C:
是不是内存不够用了啊

网友D:
应该直接调用库函数,我的一个项目在使用,还不错。处理好中断里面的数据

楼主:
不好意思~回復的晚了点
我是直接修改例程的部分来做传送接收
传送接收在20k~1Mbps下都是正常,但10K却只能收不能传,低于10k的速率则是完全不会动作
所以想问问是否有人能工作在10kbps且传送接收都正常?
在想是不是新唐的CAN controlor不支援10k及10k以下?

网友E:
那应该就是双向时钟没有配置好,CAN这东西本来就是速度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