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6HVS_adj

楼主(2016-02-19):
输入30V,输出12V,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吗,为什么我的模块连1A都达不到??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手册上说最大可以到达3A的,你驱动一个3A的负载试试,连1A也达不到,那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是说的 输出 12V 吧, 我帮你改了一下.
输出 3A 这肯定是可以的. 我估计你的电感的问题.
由于 2576 的频率比较低, 这个电感量还是比较大的. 承受工作电流对电感的要求不低了. 你查一下你的电感的载流能力

网友C:
真输出12V/3A的话,2576的温度要上天了
自己根据效率折算一下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输出12V/3A的话,2576的温度要上天了
自己根据效率折算一下功耗

没有你想得这么脆弱. LM2576 的效率还算可以, 刚才用楼主的参数查了一下 webench, 没有看到这个器件. 但 85% 以上是肯定的, 而损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肖特基的. 而其封装 TO220/TO263 的散热能力也还是不错的.
当然散热设计也还是肯定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想得这么脆弱. LM2576 的效率还算可以, 刚才用楼主的参数查了一下 webench, 没有看到这个器件. 但  ...

对2576来说,30V转12V/3A要做到85%的效率还真有点难
按85%效率计算的话,损耗为12V*3A/0.85*0.15=6.3W
肖特基的损耗大概为3A*0.5V*(1-D)=0.8W,还有5.5W,估计2576损耗至少有3W,没有散热片的话,温度还真能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2576来说,30V转12V/3A要做到85%的效率还真有点难
按85%效率计算的话,损耗为12V*3A/0.85*0.15=6.3W
肖 ...

楼上算得非常详细, 看来对电源也是相当了解.  还有个关键参数- 效率没有得到.
我仔细查了手册和网站, 得到这一张来自官方的比较可信的效率曲线图.

如果 12V 输出, 假设以线性推算的话, 那效率应该在 86-87%.
这个功耗确实不低了, 一定得有相当的散热能力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算得非常详细, 看来对电源也是相当了解.  还有个关键参数- 效率没有得到.
我仔细查了手册和网站, 得 ...

NSC规格书18V转12V/3A的典型效率88%
按这个估算,做30V转12V/3A能做到85%效率应该算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算得非常详细, 看来对电源也是相当了解.  还有个关键参数- 效率没有得到.
我仔细查了手册和网站, 得 ...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散热条件是否影响输出电流呢?假设放在一般的PCB上面,没有加另外的散热片,这时芯片会很烫很烫,碰到这样的情况,在电感和二极管满足电流的情况下,是否会影响驱动能力呢?

楼主:
我的输入实际上有24V,48V两种情况,看手册输出2A电流的时候,输入48V,电感大概470UH,我把输入跟输出电压差调为3V,输出12V,输出电流直接上来,效率能达80%,但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输出电流越来越小,到48V的时候,直接输出电流为0了,用了10欧姆10W的电阻,两个串起来,再4组并起来,电阻为5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散热条件是否影响输出电流呢?假设放在一般的PCB上面,没有加另外的散热片,这时芯片 ...

器件内有过热保护电路:
"The output switch includes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ing, as well as thermal shutdown for full protection under fault conditions."
由于直接关闭开关功率管. 热保护会突然切断供电.

对于楼主的情况, 我怀疑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由电流保护引起的特性有点类似

网友D:
手册上说最大可以到达3A,会不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说最大可以到达3A,会不会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那也要看是什么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实际上有24V,48V两种情况,看手册输出2A电流的时候,输入48V,电感大概470UH,我把输入跟输出电压 ...

这个效率就不要考虑出3A了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最大是可以输出3A,但也要符合基本的条件的。

网友F:
散热条件是否影响输出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