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降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9):
稳压二极管发烫是因为R1阻值太小,这种线性稳压方案就不要再用了,电流稍微大一点,三极管就很热,压差大的话,就算电流很小,三极管也很热

网友B:
R1不烫么?
也许你把13009的E和C弄反了

楼主:
r1不热,13009接线正确

网友C:
热说明功耗大
自己测量电压电流计算功耗就知道正不正常了,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D:
是不是5V输出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5V输出空载?

不论有木有负载,用13009时,dz都很烫

网友E:
13009是开关管,要很到的驱动电流,放大倍数是很小的,在这里是不适用的。还有24v降到5v压差太大了,这样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足有33ma,哪有不热的道理。还不如用7805方便点。

网友F:
楼上说的对,33mA,0.16W,稳压管是很热

网友G:
用个LM7805,别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对,33mA,0.16W,稳压管是很热

我的稳压管是0.5w的,既然才0.16w,怎么会发热?
求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稳压管是0.5w的,既然才0.16w,怎么会发热?
求教!

0.5W是最大承受的,就像D2PAK的MOS管能达到几十W,前提是散热非常好,不然1、2W就有可能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W是最大承受的,就像D2PAK的MOS管能达到几十W,前提是散热非常好,不然1、2W就有可能冒烟 ...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给稳压管散热,那么就可以达到0.5w了是吗?
还有,你说的D2PAK是不是TO-263?

网友H:
1.确定最大输出电流Io
2.确定Q1型号
3.查出Q1的放大倍数
4.算出IQ1B最临界最大值
5.算出R1临界最小值

一个电路
不但要算偏置
还要算最小值
最大值,
每个元件的上下限参数
功耗等
6查稳压管最小稳定电流及最大电流
7,选择R1

网友H:
C2叫作:电子滤波电容

设C2是10uF,
Q1放大倍数是20,
C2等效到输出就是200uF

网友I(2016-04-05):
主要13009放大倍数太小。用大功率放大倍数大一些的管子,效果会改善很多,或者功率管前加一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