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工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6-02-19):
大神,   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点到示波器的地线夹上,发现有40豪伏,50HZ的类正弦波。示波器什么都没接,怎么会有这个波形?探头都直接点到示波器本身的GND了。。。
  是不是示波器坏了?今天拿到公司看了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一切显示正常。难道是我自己家里的220V市电电源质量太差?不至于吧。。。。

网友A:
应该是坏了吧

楼主:
都没怎么用。。。。。

楼主:
可能天气太潮湿了的问题.年前还挺好,今天一开机发现挂了

网友A:
冬季一般不容易遇到潮湿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季一般不容易遇到潮湿问题吧?

今天拿到公司一看没问题。奇怪了,难道是家里220市电的问题?有点想不通了,以前一直都在那里都没问题的,过年来就不行了。
深圳现在十分潮湿。。。昨天湿度就已经是90了。

网友B:
主要的:你的探头芯线与地线构成闭合的单匝线圈,“强大”的市电磁场就在其中产生干扰电压了。

网友C:
是不是你家里的市电地线没接,公司里的接了地线的原因?

网友B:
我的环境

网友D:
空气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的:你的探头芯线与地线构成闭合的单匝线圈,“强大”的市电磁场就在其中产生干扰电压了。 ...

多谢!
  应该没这么强的干扰吧,也太恐怖了。。。不知道加个隔离变压器什么的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家里的市电地线没接,公司里的接了地线的原因?

和这个应该没啥关系,地线都是相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应该没这么强的干扰吧,也太恐怖了。。。不知道加个隔离变压器什么的会不会好点 ...

“强大”到你未能想象得到,而本案就是证明!
你若加个“隔离变压器”,将可会更加显现【干扰磁场】的强大性,而你对此毫无知情。
当然,这只是定性推测,应该不失大格。

网友E:
应该是pe线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pe线没接地

多谢!
  大神讲的PE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到你未能想象得到,而本案就是证明!
你若加个“隔离变压器”,将可会更加显现【干扰磁场】的强 ...

多谢!
  好像有些电器通过“稳压器”什么的连接到市电,大概有用。。。。。我心里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不知道关键词是什么。
  示波器探头和示波器本身的GND都连接在一起了,想想这个干扰是恐怖。。。

网友B:
关键词7楼13楼早都给你了:【市电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7楼13楼早都给你了:【市电磁场干扰】

多谢,
  先找找看。淘宝上类似的机器叫啥名呢?大神若知道告知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大神讲的PE线是?

PE就是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