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2812spi从机收数总出错

楼主(2016-02-19):
2812spi从机收数总出错,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自测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参考一下SD卡的例程,里面有SPI通信代码,从机接收最好用中断。不妨试试看。。

网友C:
嗯,就是loop自循环的数据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楼主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E:
估计是函数掉到循环里出不来了吧

网友F:
可以自测试试,但是具体步骤我也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