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实现软件防抖

楼主(2016-02-19):
想用AD检测出过零信号 但不可避免的在过零点附近电压多少会有抖动,求解??

网友A:
建议你将中间值去一个区间    不要取一个固定的值 。。。

网友B:
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算法处理一下  然后在比较...

网友C:
确实不太懂 帮忙顶一下

网友D:
在软件上加一个TON或者TOFF模块就能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软件上加一个TON或者TOFF模块就能解决这种问题

详解一下啊!!!!

网友E:
先根据采样值做一个过零比较器,过零比较器输出时0,1信号,

网友E:
硬件防抖或者软件防抖都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