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片子,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
每块pcb有两个max485,一个接收,一个发送,波特率19200,AB端只加了一个33欧的隔离电阻,

现在单片PCB调试,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联机,无法接收,同时每片pcb是共地的,都是用usb供电

单片PCB工作时,AB端的电压为2.5V,一旦联机之后,AB端电压升高到3.9V,

请教大神,问题在那里? 想了很久,没有头绪,谢谢

网友A(2016-02-20):
总线的两个末端加120欧电阻试试。
按说距离不远的话不用加的。

楼主:
问题初步解决,国产高仿485,问题不少,
AB需要上拉和下拉10k电阻,并在总线上连接120欧电阻(谢谢沙发)
结果是,AB端的静态电压为0.1V,如果存在3V的电压,都无**常通讯。

但是485接口有些需要上拉下拉,有些则不需要,难道是不同批次,购入的485接口的问题?

网友A:
周立功有篇485的**,楼主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初步解决,国产高仿485,问题不少,
AB需要上拉和下拉10k电阻,并在总线上连接120欧电阻(谢谢沙发)
...

芯片质量太差,一般上下拉电阻都小于4.7K

网友C:
RS485的电平转换芯片的A,B之间的压差多为0.2-0.4V之间,碰到质量差的芯片会出现乱码,或者不通的情况,通常在A线上接上拉电阻,B线上接下拉电阻。我之前写过一篇RS485的**,连接如下:
http://blog.csdn.net/zhenxing2000/article/details/50545394
仅供参考。

网友D:
有些芯片是内置AB上下拉电阻,可以直接连从机,
距离远加120R电阻,但功耗会相应增大,型号SP3072

网友E:
给你张图看看吧!

网友:
我们的板子是 上拉和下拉 都是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