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的特殊引脚

楼主(2016-02-20):
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引脚如SPI,IIC通信引脚。像SPI,IIC通信这些功能通过普通的IO口就可以实现,为何还要为单片机设置这些SCL,SCK特殊的引脚呢?本人感觉两种实现方式的简易程度相差不大啊。
都来分享一下

网友A:
外设可以通过特殊中断方式来接收数据,以及外设可以帮你处理特殊的功能,你只用通过特殊标志去读取数据即可,不然你的自己处理中间的处理过程。就难易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繁琐程度就不一样了。当然你要是单片机仅仅是做某一件事,两者差别确实不大。

网友B:
普通IO口只能模拟时序吧,那样编程麻烦,而且速度也会降低

网友C:
有这个功能,设置成特殊引脚后,就不需要过多的程序干预,方便啊;

网友D:
串口和FSMC都可以模拟。

网友E:
特殊端口占用CPU的资源少,软件效率高,

网友F:
硬件SPI可以跑到几十M,还可以用FIFO,模拟的就不行

网友G:
用普通IO模拟的话,速度太慢了

网友H:
最主要是减轻了CPU的负担,如果是通用I/O口模拟的话,都需要CPU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