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和NOR flash有什么区别呢,我该选用哪个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20):
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一些。

网友B:
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少。

网友C:
NOR flash带有SRAM接口,有足够的地址引脚来寻址,可以很容易地存取其内部的每一个字节。
NAND器件使用复杂的I/O口来串行地存取数据,各个产品或厂商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8个引脚用来传送控制、地址和数据信息。NAND读和写操作采用512字节的块,这一点有点像硬盘管理此类操作,很自然地,基于NAND的存储器就可以取代硬盘或其他块设备。

网友D:
NAND的4ms擦除速度远比NOR的5s快。

网友E:
NAND flash的单元尺寸几乎是NOR器件的一半,由于生产过程更为简单,NAND结构可以在给定的模具尺寸内提供更高的容量,也就相应地降低了价格。

网友F:
NAND的写入速度比NOR快很多。

网友G:
采用flahs介质时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可靠性。对于需要扩展MTBF的系统来说,Flash是非常合适的存储方案。可以从寿命(耐用性)、位交换和坏块处理三个方面来比较NOR和NAND的可靠性。

网友H(2016-06-25):
引用 网友B:
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少。

所以,比nor的写入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所以,比nor的写入速度快

但是比起来,价格也是很昂贵的。

楼主(2016-12-21):
最后选用了一个便宜的。不是非常高速的场合,选择nor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