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急,求助,固态继电器用作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16-02-20):
程控一个电源切换,能够在48V,60V,72V之间切换,选用的触点式继电器因为电弧太大,所以选用固态继电器。但是固态继电器有个问题:先打开48V控制端,输出为48V,然后关闭,再打开60V控制端,此时,输出为60V,但是48V的继电器因为输出端电位为60V,也会被导通,请教这是为什么?此时因为电池是串联的,48V输入与60V输入连到一起,会导致60V那个电瓶直接正负极短接烧掉。
请教大神们,固态继电器是否会因为负载端电压差而关不掉?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情况比较多,建议采用MOS进行控制。

网友B:
可控硅类型的SSR不是用来控制DC的
控制DC考虑用MOS

网友C:
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双向可控硅,对于直流电就相当二个正负并接的二极管作为两端,只要有电压差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双向可控硅,对于直流电就相当二个正负并接的二极管作为两端,只要有电压差都导通。 ...

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类型的SSR不是用来控制DC的
控制DC考虑用MOS

请教一下:1,有mos型的固态继电器么?还是说直接用mos控制,因为要做一个测试系统,直接放mos太不规范,而且60A的电流也要并好几个mos,除非我自己再重新做个散热外壳。
2,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导通呢?按理说电流小于一定程度关闭后,另一端加一个高电压也不至于直接通啊,毕竟还有控制端在的。

楼主:
正向工作电流太大,至少50A,串二极管可能还要并好多个。而且因为要做个系统,结构上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双向可控硅,对于直流电就相当二个正负并接的二极管作为两端,只要有电压差都导通。 ...

这个应该也不是吧,那控制端岂不是没用了?可控硅也不是纯二极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1,有mos型的固态继电器么?还是说直接用mos控制,因为要做一个测试系统,直接放mos太不规范, ...

去学习一下可控硅和MOS管的基础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也不是吧,那控制端岂不是没用了?可控硅也不是纯二极管啊

可控硅一旦导通,控制端要加反向信号或A/K在过零点时才可以关掉断,所以直流电是不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学习一下可控硅和MOS管的基础知识

mos管的控制没问题 关键是电流太大与不美观;固态继电器是可控硅原理,但继电器的直流控制端是隔离的,就是电平高低啊,我用作电源控制负载通断没问题,为什么用作电源切换电源就有问题关不掉呢?
大佬你如果知道就指点一二,我肯定是查过可控硅与通用继电器原理才发帖求帮助的,也不会直接什么不懂就抛出来。如果大佬你也不明白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一旦导通,控制端要加反向信号或A/K在过零点时才可以关掉断,所以直流电是不适用的。 ...

控制端加反向信号也关不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的控制没问题 关键是电流太大与不美观;固态继电器是可控硅原理,但继电器的直流控制端是隔离的,就 ...

Philips应用笔记《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 - 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规则 2:要断开(切换)闸流管(或双向可控硅),负载电流必须<IH,  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使能回复至截止状态。在可能的最高运行温度下必须满足上述条件。

另外,美不美观和用什么器件有什么关系?

网友E:
这种问题,最好附固态型号及资料,固态也分很多种的,
AC
DC,
DC本人少用,
AC又可根据导通相位分很多种,当然也有其它分法.....

网友F(2016-04-05):
可控硅控制交流才对!技术归技术,实际归实际,只能修改方案或者说是弥补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