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AP15W4K61S4单片机EEPROM使用起始地址?

楼主(2016-02-20):
IAP15W4K61S4单片机EEPROM使用起始地址?
地址选择不当的话,会不会擦除EE时把程序部分擦出了

网友A:
IAP型号的所有flash都在程序中可擦写,所以必须避开程序区。所以【地址选择不当的话,会擦除EE时把程序部分擦除了】!

(6)

网友B:
挺好的~~~~  用这个玩加密  好有压力阿    加密检验不对就自毁灭

网友C:
好复杂的感觉。有木有!!!

imgur.com/gfvjwf1  imgur.com/434vOsd  imgur.com/eaxNRGc  imgur.com/YBaVQKN
imgur.com/UyUAqrU  imgur.com/96LOfuF  imgur.com/tnZg1lW  imgur.com/gGnsNlo
imgur.com/iEj5UrW  imgur.com/qpbmbvT  imgur.com/pPd7ioe  imgur.com/mlnFqPr

网友D(2017-05-20):
引用 网友A:
IAP型号的所有flash都在程序中可擦写,所以必须避开程序区。所以【地址选择不当的话,会擦除EE时把程序部分 ...

请问, 地址如何选择, 从 什么地址开始? 0H 是指整个 flash 开始,还是 和STC15 的EEprom 的地址?好像没有哪个手册有讲这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 地址如何选择, 从 什么地址开始? 0H 是指整个 flash 开始,还是 和STC15 的EEprom 的地址?好像 ...

参考下技术手册看是是使用MOV指令还是IAP指令,我都是用他们的函数库操作EEPROM,所以地址都是从00H开始的

网友F(2017-12-17):
地址0000H写数据出错,程序异常。

网友G:
当然不能乱写了,会把自己搞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