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再次求助ad读取值零点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无正文)

网友A:
空载,什么意思?
必须保证输入为0,用硬件短接输入端。

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什么意思?
必须保证输入为0,用硬件短接输入端。

这个是用来称重的。说是空载,其实有秤盘的重量在那里了。(空载就是不放重物,只有空秤盘的情况)。比如标定的时候空载值是1111,随着时间,温度的变化,这个空载值围绕着这个值变化,在正负20左右变化了。

网友B:
嗯, 要真是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不过我想 ADS1230 只是个 ADC, 经过启动校准后, ADC 自身的漂移一般都很小的. 有可能来自于电源的漂移, 或者参考电压的问题.
此外你再看看这个漂移是否来自于信号传感器, 还是前端电路. 改进一下他们的设计也许能解决主要问题了.

网友A:
原来是带着信号源。
这就没法定位漂移的根源。

把传感器脱开,单独测试电路。

网友C:
同意玄德的,单独测试是否是电源的问题,再弄个测试过的AD模块,评估是传感器的精度,把所有的问题都排除。

网友D:
有传感器的问题,有电源的问题,还有电路板的问题,都需要排除的。

网友E:
必须保证输入为0,用硬件下拉输入端。

网友F:
参考电压是内部还是外部的,会不会是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G:
输入端并接下拉电阻

网友H:
ADC 自身的漂移一般都很小的

网友I:
这个漂移是否来自于信号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