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联pid控制里面的怪异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6-02-20):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嘛?我写的一个pid的函数调好参数,一开始时候工作很稳定,抗扰动也挺好
但是随着工作时间变长,估计5,6分钟,它只要一扰动就自己自振荡起来了
是两个pid环节串联的控制,采用的是位置式的pid控制,而且我监控了,数据都没有溢出
具体是这样的,一个外环200hz,一个内环15khz,外环通过pid控制内环的目标值,内环向目标值靠拢,stm32f103做的,
下面是我pid函数,

楼主:
我现在单独再测试15khz的这个环节,给个目标值,可以一直很稳定工作在那里,抗扰动是一直可以保持的,测试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我再想会不会是这样串联一个环节,有些像那个两个公式迭代的过程,有会出现迭代发散的可能性的?或者说怎么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没弄过这么复杂的;
你再调调PID的参数看看,长时间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