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新唐USB键盘的例程!

楼主(2016-02-20):
请问新唐USB键盘的例程!
请问一下,可以不可以解释 为什么按下的是A或者a有错乱的地方呢!

网友A:
大写和小写不是通过shift和CAPS LOCK控制的吗,另外按下后你要判断是否松手,还有是否长按超过2S

网友B:
现在都流行做无线的方案,性价比高,有线的太费事,另外最好一个内部集成的收发器,每个设备用一个USB口太浪费了。

网友C:
工业用的控制仪器还是用有线的好一些吧

网友D:
无非就是操作hid设备吧,修改设备描述符

网友E:
你的程序是如何写的啊,肯定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E:
你发送的时候是只发送了这个A吗,可能你想的是,程序具体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