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闭合导致电弧时,回路电流会大于闭合后电流吗...

楼主(2016-02-20):
谢谢

网友A:
从 欧姆定律来看  不会

楼主:
谢谢, 但我一直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种电弧能使芯片产生EOS,进而导致引脚击穿呢。。很是费解,问题出在哪里。 工作遇到这种情况
上图中其实电阻在芯片内集成。芯片为一  TI 的 IC

网友B:
有电弧就会有高压,击穿这个引脚的或许就是这个高压

网友A:
1K  电阻有可能是一个线绕  电阻   --===>也就是可能是一个电感====>  于是升级为 BOOST 电路~ 升压电路~~~~恭喜发财

还有  注意你问是的  电流   嘻嘻~~~~  问 电压就 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答案了

怎么样办~~~~ 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这里边是个电阻, 只是开关闭合时会小的电气间隙, 不知道高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A:
晕答错地方

网友C:
这个和电磁继电器的“拉弧现象”有点像?需要考虑动态过程:接触->似断非断->完全断开。似断非断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可以屏蔽试下,或者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K  电阻有可能是一个线绕  电阻   --===>也就是可能是一个电感====>  于是升级为 BOOST 电路~ 升压电路~~ ...

楼主,虽然集成电阻1K,
为什么电阻就不会并联个什么,等效电感呢

只要想想,有1K的串联电阻,不管开关怎样动作都不会有火花的。

楼主:
谢谢, 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在关闭或断开过程中,电流存在突变及不稳定现象。
但一直疑惑觉得不是在这种不稳定过程中 电流的问题将引脚打坏,而是电流变化率过大或其他才这种失效结果。

网友A:
....你接个示波器看看~~~变化不就知道了

网友F(2016-04-16):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我一直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种电弧能使芯片产生EOS,进而导致引脚击穿呢。。很是费解,问题出在哪 ...

直流电路靠开关断开的电弧很难熄灭,不像交流的有过零点,只能靠触点间的开距加大拉长电弧瞬间强制拉断电弧,电流在瞬间断开,如果负载不是纯电阻带感性,电感的两端电压U=Ldi/dt,可能就有瞬态电压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