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老师:不要见笑菜鸟关于示波器的问题哈

楼主(2016-02-20):
请教老师:不要见笑菜鸟问题哈,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一夹负极就跳闸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不带电源线的示波器去测吧。。。。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C:
示波器外壳接地,表笔接地.

电源整流后..........任何一条线接表笔负极...
相当于不断的分别将L    N   接到大地
这就漏电了

电网的漏电保护开关动作,所以跳闸了

恭喜你,漏电开关是正常的

网友D:
把示波器插头中间那个地线脚剪掉,就不会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外壳接地,表笔接地.

电源整流后..........任何一条线接表笔负极...

专业回答

网友F(2016-04-05):
最靠谱的用1:1隔离变压器为示波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