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一个上位机,用来和STM32进行通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楼主(2016-02-20):
想要做一个上位机,用来和STM32进行通讯,老师说让用labview,该怎么进行通讯呢

网友A:
串口,只要有串口,就可以进行通讯,labview中有串口组件的

网友B:
用串口通信,约定双方的通信协议,上位机发送数据后,stm32解析数据,然后执行。。。

网友C:
网上搜这么一篇**,STM32和Labview不解之缘,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D:
串口的速度有点慢,labview还有usb组件的,比串口通讯快多了

网友E:
串口通讯我做过,只要枚举到串口,配置好波特率,就可以配合进行收发了

网友F:
只要是stm32的外设,都可以用来和labview通讯的,labview的组件很多的

网友G:
labview也可以调用外部组件或者程序的,只要你配置好,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