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2-20):
(无正文)

网友A:
看起来好复杂哦。也许一些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到你

  1. <div style="font-color:#fff000">
  2. hbdkfpiao.wikidot.com hbdkfpiao.wikidot.com hbdkfpiao.wikidot.com hebeifp.wikidot.com jsdkfpiao.wikidot.com gddkfp.wikidot.com gddkfp.wikidot.com gddkfp.wikidot.com guizdkfp.wikidot.com yunndkfp.wikidot.com sicdkfp.wikidot.com sicdkfp.wikidot.com sicdkfp.wikidot.com ningxdkfp.wikidot.com neimgdkfp.wikidot.com heiljdkfp.wikidot.com liaondkfp.wikidot.com liaondkfp.wikidot.com xinjdkfp.wikidot.com qinghdkfp.wikidot.com

网友B:
OLED_GRAM的一个字节控制8个点。
根据需要改变的点坐标计算字节地址和字节中需要改变的位。

网友C:
OLED_GRAM[][]二维数组是干什么用的?

LZ必须先明白。

网友D:
就是往控制的点数写入不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