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6.5 PCB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0):
各位大仙好,最近在用allegro 16.5画PCB,原理图、焊盘、封装做好以后,导入网表到PCB文件中后,为何晶振这个器件没有net引线呢(其它器件都有网络飞线)?请各位大神赐教。PS:晶振在原理图中只有两个引脚,我在做封装时做了3个引脚,其中有两个是电气引脚(connect型的,与原理图中的2个引脚对应的),而第三个较大的焊盘我设置的是Mechanical型的,目的是想固定晶体外壳。

网友A:
两个方面入手:
1)看你的原理图都晶振都没有连上,是悬空的。
2)PCB软件菜单 DISPLAY → SHOW RATS → COMPONENTS。然后选中这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面入手:
1)看你的原理图都晶振都没有连上,是悬空的。
2)PCB软件菜单 DISPLAY → SHOW RATS → CO ...

你好
1.原理图中晶振连接2个脚,做封装时多做一个焊盘(这个焊盘是Mechanical型的),目的是想固定晶振。
2.已经显示所有的飞线了,还是看不见。

网友B:
1 修改原理图 晶振  增加个0号脚
然后 0脚接地  1 2 连到电容 (你图中 没有连接 有小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修改原理图 晶振  增加个0号脚
然后 0脚接地  1 2 连到电容 (你图中 没有连接 有小方块) ...

您好,非常感谢,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我原理图中那线虽然画上了,但是可能是因为栅格点设置的原因们并没有真正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