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6-02-20):
下图是一个LTC4006-4的充电电路,充电时,CHG为0V;充满电后,CHG为25uA的恒流源,可以通过调整R2、R3的值使CHG为一个高电平,接到mcu。 现在想实现,充电时,LED亮;充满电后,LED灭,请问下在此电路上怎样修改才能实现呢?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改用NPN管,e接地,c加电阻驱动LED。

然后调整R3阻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