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这个交流电流采集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6-02-20):
先上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交流电流采集电路.png
该电路用于采集交流4~20mA信号,采集到直流,经ADC接入模数转换器

网友A:
坐等高手解释这个电路,个人觉得这电路别扭

网友B:
这图画的,确实是自找别扭。

运放和后面Q1、R2、R3构成压控恒流源。
输入电流在R1上的压降作为控制信号,ADC端呈现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确实是自找别扭。

运放和后面Q1、R2、R3构成压控恒流源。

确实别扭,如何不别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别扭,如何不别扭?

网友C:
楼主,R1电阻阻值有没有错呢,4-20ma进来,adc就输出峰值为5v的脉冲,脉冲宽度跟4-20ma在r1上的压降成线性比例变化。cpu通过检测到脉冲上升沿并计数时间就可以了,但是精度不高的。

网友D:
“交流4~20mA信号”

前所未闻。
再说,楼主的运放使用单电源,如何能够输入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4~20mA信号”

前所未闻。

前面是交流互感器,实际输入AC  0-20mA,笔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面是交流互感器,实际输入AC  0-20mA,笔误

电流互感器0~20mA输出,此电路不能使用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0~20mA输出,此电路不能使用单电源。

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确实是自找别扭。

运放和后面Q1、R2、R3构成压控恒流源。

输入交流2MA,ADC端用万用表可以量到12MV左右稳定直流电压,试着用示波器观测,但是波形很杂乱,是不是信号太弱

网友D:
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负。

目的就是去掉‘负’,上面有人解释输出方波,脉冲宽度与R1压降成线性比例变化。强烈感到学艺不精啊,依然一知半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去掉‘负’,上面有人解释输出方波,脉冲宽度与R1压降成线性比例变化。强烈感到学艺不精啊,依然 ...

目的就是去掉‘负’

那么首帖“采集到直流”就要说清楚:你希望采集到交流的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峰值。
再说,去掉“负”,也不是这么个去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去掉‘负’,上面有人解释输出方波,脉冲宽度与R1压降成线性比例变化。强烈感到学艺不精啊,依然 ...

去掉“负”,可以用单电源,但相当不易。此型号运放可能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就是去掉‘负’

那么首帖“采集到直流”就要说清楚:你希望采集到交流的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峰 ...

有效值,这个电路已在产品上应用(采集电流互感器电流),我摘出来讨论其原理,其实是菜鸟请教坛友,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个恒流源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效值,这个电路已在产品上应用(采集电流互感器电流),我摘出来讨论其原理,其实是菜鸟请教坛友,刚开 ...

首帖电路,不能采集到有效值,只能输出瞬时值。要得到有效值,须AD较高速采样,然后计算有效值。

首帖电路,是个仅在输入正半周期工作的同相放大器,其电压放大倍数为1.134(1+750/5600)。图中三极管什么用处也没有,纯属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帖电路,不能采集到有效值,只能输出瞬时值。要得到有效值,须AD较高速采样,然后计算有效值。

首帖电 ...

我的理解是,ADC得到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幅值是交流信号正半周期的平均值x1.134,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ADC得到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幅值是交流信号正半周期的平均值x1.134,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

此电路不能输出方波。
电压放大倍数为1.134,输出方波的话,幅度至少3.5V,输入端不能承受0.3V以上的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角度看,输入电压最大20*7.5=150(mV)。这倒是在允许范围内,但输出峰值仅为0.17V,不是方波。 ...

我仿真了一下

楼主:
此时输入是有效值为150MV的正弦信号

网友D:
在这种特殊工作条件下,仿真不能做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种特殊工作条件下,仿真不能做准的。

这样看来,也许这个电路并不是精准的交流电流测量,只是一种低成本的大致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也许这个电路并不是精准的交流电流测量,只是一种低成本的大致方案 ...

不但如此,前面我还说过:那支三极管毫无用处,完全多余。增加这么一支三极管,成本一定是要增加的。

网友E:
这个电路就是以输入的电流转化成电压作为控制信号,ADC采样点应该是一个直流电平,大小需要根据运放来算。三极管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后级电路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过直接接到ADC上面就显得多余了,因为ADC本就不需要太大的输入电流,运放是完全能提供这种输入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就是以输入的电流转化成电压作为控制信号,ADC采样点应该是一个直流电平,大小需要根据运放来算。 ...

实物中确实是输出一个直流电平,但是大小与输入电流关系确感觉不太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但如此,前面我还说过:那支三极管毫无用处,完全多余。增加这么一支三极管,成本一定是要增加的。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物中确实是输出一个直流电平,但是大小与输入电流关系确感觉不太有规律 ...

造成输出与输入关系规律不明显的原因可能有一下几点,第一: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太大,R1电阻值过小,导致运放引脚上的电压太小,放大效果不明显,解决办法是增大R1电阻值。第二,R2,R3阻值设置不合理,R2=5.6K,R3=750,这样造成ADC采样点交流变化量太小,也就是基本上没有放大作用。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运放的性能不行,需要的偏置电流过大,而恒流源提供电流的能力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造成输出与输入关系规律不明显的原因可能有一下几点,第一:信号源的输出电阻太大,R1电阻值过小,导致运 ...

多谢高手分析,正在回头复习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不然真是啥都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