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制作安全优盘,求芯片方案

楼主(2016-02-20):
想做个安全优盘 目前不知道用什么主控芯片
主要实现 能模拟出两个只读分区(cdrom),这片分区在存储介质上需要加密,还有一片不被操作系统识别的区域,使用HID或者其他方式读写。

大致思路是使用一个具有 USB 和 SDIO 接口的芯片完成。。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芯片方案求推荐?
实现方式尽量简单,最好单芯片方案
不需要考虑成本,只需要能实现就可以,因为是自己公司用的,不是做产品卖

网友A:
你这么做,速度要求快吗,为了安全,你可以使用量产工具进行分区啊。

楼主:
速度上要求 一般就可以,tf卡我可以用高速的。最终成品读能5M以上就满足了。
主要是我需要做个加密上的接口,我想把验证密码的程序放在第一个cdrom
验证了密码之后才弹出第二个cdrom。

现在市面上的优盘 他们的密码验证 都只支持windows
而且他们的密码验证不是我想要的流程
我需要支持linux,所以想自己做

网友B:
买个带按键密码的不就得了,

网友:
集成,双面指纹检测。。。固定姿势插入。持续n秒后松手。弹出u潘。

网友C:
这个不熟呢,帮不了你;

网友D:
不清楚你所说的安全U盘是什么概念

网友E:
没量恐怕只能自己用单片机做  高速usb端点够用加sdio接口应该没问题  量大的应该很多数码芯片公司可以给你做方案 这些片子都带高速接口

网友E:
没量别指望那些专用数码产品方案芯片  老实用通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