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芯片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6-02-20):
请教CY7C68013A芯片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我见过不少的CY7C68013A应用了。
迄今为止,也没见在CY7C68013A的IO口加ESD保护措施的。

网友B:
USB口输入端外加保持没有

焊接温度方面……

出几百台,偶尔会有几台是损坏芯片的

网友C:
除了共一个GND以外
CY7C68013A全部的对外接口只有两个
一是连到电脑的USB
一是连到FPGA

网友D:
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E:
USB外壳直接接GND了吗

网友F:
68013A本身没遇到过太大问题,唯一一次故障是设备的开关电源盒掉进了螺丝,电源烧了,顺带烧了68013。它没有AVR单片机皮实,同一设备的两块AVR单片机就没烧。尤其是商用版本在北方户外用不了,低温时USB连不上主机。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源,屏蔽线接地,箱体的布线。如果户外使用,防雷防静电措施还是必须的。USB 2.0端口本身没什么太好的防护器件。

网友H:
尽量用稳压管,不要开关电源直接输出到68013供电

网友I: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4年前就开始用他来设计的产品,现在一直用的很好的,没听客服反馈说有问题啊

网友J:
在CY7C68013A的IO口加ESD保护措施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K(2016-05-04):
引用 网友C:
除了共一个GND以外
CY7C68013A全部的对外接口只有两个
一是连到电脑的USB

你好,你做过FPGA控制CY7C68013A的通信控制吗,我现在写的写程序,将数据写入CY7C的EP6的IN缓冲区,但在上位机上看不到EP6内的数据,你有程序吗?能借我参考一下吗?或给我一些指导性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