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可以正确识别,但有一台不能识别

楼主(2016-02-20):
驱动芯片为Cypress的68013,我试了三台机子,其中两台可以正确识别,但有一台不能识别

网友A:
你的驱动安装对了吗?

楼主:
应该是对的

网友B:
能说说详细的过程吗?

楼主:
我将驱动文件(*.sys)拷贝到C:\WINDOS\SYSTEM32\Drivers\下

网友C:
采用的是C2加载吗?

网友D:
应该没啥问题,卸载后再试试?

网友E:
对,卸了再安一回,要卸载干净。

网友F:
希望不是硬件的问题,见多了类似情况,有些怕。

网友G: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最近在做CY7C68053的应用设计工作,电路设计和该芯片开发板上基本一致,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
为什么我试了卸载后再装也不行呢?是不是卸载后得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I:
卸了再安一回,要卸载干净。

楼主:
卸载搞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