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程序没能好用

楼主(2016-02-20):
82G516IAP程序向IAP区写数据,在3.3V工作电压下,用了官网的程序和路必康提供的测试程序,都没能好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楼主:
以前用82E52时一下子就好用了,不知这次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网友B:
片子是假的

网友C:
请确定你的IAP空间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D:
按照常规应该写法同82E52一样.

网友E:
如果你有U1请重新配置一下IAP空间,然后在IAP空间读写,应该可以,程序同82E52一样.

网友F:
看来还是要使用U1编程器再确认一下IAP设置!

网友G:
楼上正解

楼主:
好吧,多谢大家

网友H:
程序向IAP区写数据怎么回事啊,楼主有代码 吗??

网友I:
片子肯定不会有假,估计是测试代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