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功能失效

楼主(2016-02-20):
/*---------------------------------------------------------
*  read/write flash
*    Parameters:      cmd:  the command
*                                        can be:                FLASH_READ
*                                                                FLASH_WRITE
*                                                                FLASH_ERASE
*                                            pDat: the input and output register address, target type is 'protect_reg'
*
*                                                e.g. protect_reg dat;
*                                                         dat.addr = 0x1800;        //IAP addr
*                                                         dat.dat  = 0x55;        //IAP dat
*                                                         OperateFlash(FLASH_WRITE, &dat);  //0x55----write to--->0x1800
*    Return Value:    none
*/
void OperateFlash(const lock_reg_cmd cmd, protect_reg *pDat)
{
           BOOL tmp = EA;
           EA  = 0;
       switch(cmd)
       {
//======================= READ FLASH =======================
       case FLASH_READ:
           case FLASH_WRITE:
           case FLASH_ERASE:
                   IFADRH         = pDat->addr>>8;
               IFADRL         = pDat->addr&0xff;
                   IFD                = pDat->dat;
                   IFMT        = cmd;
                   if(UNLOCK_NUMBER == unlockRegVar) //safety
                   {
                           ISPCR |= 0x80;          //enable ISP
                           SCMD   = 0x46;
                           if(UNLOCK_NUMBER == unlockRegVar) //safety
                           {
                                   SCMD   = 0xb9;                //start to operate
                           }
                }
                   pDat->dat = IFD;
        break;
           default:
           break;
           }
           LOCKREG();
           ISPCR = 0x00;
           IFD = 0xff;           //for safety
           EA = tmp;
}

网友A:
什么来由

楼主:
路必康给的  IFD 读写重复了... 我改过之后 还是不行 他们的资料 也太少了... 只介绍了这几个ISP寄存器

网友B:
MA803的原厂出厂IAP设置为3400~37FFh的1KB空间

网友C:
LZ的例程好象是MA801的,
修改 dat.addr = 0x3400;        //IAP addr
再测试看看

网友D:
可能是有使用Writer修改过出厂设置了。

楼主:
是的 你说对了 我后面设置 成13K就可以了 IAP空间 默认的13K

楼主:
结贴了啊

网友E:
the input and output register address, target type is 'protect_reg'

网友F:
什么的读写功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