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变换器输出开关噪声

楼主(2016-02-20):
一个3.3V的Buck开关变换器,在测试的时候,输出电压存在很大的尖峰噪声,调节参数,效果都不大好

网友:
分析一下你的噪声情况。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B:
你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C:
尖峰噪声多大?

网友D:
buck变换器的变压器吗

网友:
在场效应管DS两端加吸收电路,减小尖峰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缺点是由于其开关管工作于高频开关状态,输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较大

网友B:
噪声的产生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

网友C: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是一种高频的脉冲串

网友D:
纹波电压的峰峰值和噪声电压的峰峰值之和就是纹波和噪声电压

网友:
配合好的PCB布局可以更进一步的减小模块的输出纹波与噪声

网友A: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工作于线性状态,无纹波电压,输出的噪声电压也较小

网友B:
另一种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它能通过辐射进入开关电源或者通过电源线输入开关电源。

网友C:
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

网友D:
纹波和噪声电压是开关电源的主要性能参数之一

网友D:
考虑的电容以及变压器的布局

网友C:
要防止环境的电磁场干扰(EMI)侵入,使输出的噪声电压不受EMI的影响

网友C:
要防止负载电路中可能产生的EMI干扰

网友B:
于DC/DC电源具有效率高、尺寸小的特点,所以它们是首选的电压转换方法。不过效率提高引起了附带的传导和电磁干扰辐射(EMI)问题。

网友B:
采用更加复杂的拓扑

网友A:
在问题的源头降低了噪声

网友:
以最佳方式设置转换率,以在噪声和转换器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网友D:
主要是PCB的设计

网友C:
很多要求苛刻的应用需要在电源噪声极低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B:
仔细考虑印刷电路板布局、让开关频率产生高频颤动以降低平均辐射

网友A:
从源头消除了输出电压以及输入和输出电流中的很多高频谐波能量

网友:
电压转换往往在开关中产生容性耦合

网友C:
对小型开关型模块电源,由于内部无输出电容或输出电容较小,所以在测量时要加上适当的输出电容。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特征就是产生强电磁噪声

网友:
减小开关时间并非一定就能引起效率的提高

网友D:
使用软开关技术,虽然会稍微降低效率,但在节省成 本和滤波/屏蔽所占用空间方面有更大的好处

网友C:
初级开关噪声会通过隔离变压器的线圈匝间电容注入到次级,在次级产生共模噪声,这些噪声电流难以滤除

网友B:
线圈匝间屏蔽(隔离变压器内)可以更有效地抑制次级上感应的初级开关噪声。

网友A:
用于一次电源上的整流器和二次整流器,因为其反向电流,可以引起大量的噪声

网友:
开关管免受由于寄生参数等因素引起的振荡尖峰电压的冲击常需要阻尼。

网友B:
电源噪声主要来自三个地方

网友A:
控制IC中的参考电压易受开关波形的影响。

网友C:
将次级地用小电容连接到初级开关电源适配器电源线上

网友D:
使用栅极驱动电阻来减缓开关波形也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