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2-20):
我在做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在main函数里定义时,keil编译会出错,但我把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时,反而编译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main函数里定义的变量是私有局部变量,其它外部函数看不见的;全局变量是公有PUBLIC的,作用于全程序。

其它函数(无论main 内或外)要引用main函数里定义的变量,应该…………

网友B:
main函数里面定义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了么?好好再去看看C语言吧。你肯定是别的子程序调用这个变量了,如果是全局变量,就老老实实在外边定义并赋初值。

网友C:
main中定义的变量,是局部变量,只能在main函数中使用。其他函数不能调用。

全局变量是,任何函数都能用,一般定义在开始。

网友D:
main函数里的变量只能作用于main函数。还是局部变量

网友E:
你在main函数的第一行定义的么?

网友F:
c的标准要求必须在语句前定义,而C++标准随处可以定义

网友G:
对,比如printf语句里面的括号里都可以定义。

楼主:
变量一般都有自己的作用域,如果定义局部变量通不过,说明在它作用域以外的地方使用了该变量

网友A:
你是否定义了sbit类型变量。sbit 不能在函数里定义。sbit 变量只能是全局变量 。所以必须在函数外定义。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H:
在main函数里定义时,keil编译会出错。是不是局部变量的问题呢

网友I:
是的,私有的局部变量外部函数是看不见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问题吧,就是定义变量的使用范围的问题而已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