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30 usart配置问题

楼主(2016-02-20):
本人刚开始接触四天32,在用stm32f030配置其usart功能时,不太清楚IO口要怎么配置,比如PA2和PA3的AF1是usart2,看到一些资料是这么配的: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我的疑问是,这里Rx和Tx端口为什么没有分开配置,为什么两个端口都配置成了GPIO_OType_PP?还是说只要配置成了GPIO_Mode_AF,那GPIO_OType的设置已经不重要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你这设置成GPIO啊,没有串口初始化呢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一般来讲 复用主要针对输出而言;
对于STM32F0系列,GPIO首先有个基本模式选择配置,然 当配置为AF功能并复用为特定外设脚时,
相应管脚的基本特性就定了。做输出做输出,做输入做输入。

做管脚配置时统一直接配置为PP时,对那输入脚时没什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置成GPIO啊,没有串口初始化呢

串口初始化的程序没贴出来,我只是在IO口复用这里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一般来讲 复用主要针对输出而言;

谢谢了   我也试了一下  GPIO_OType 这一项的配置确实不影响串口的使用 :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也试了一下  GPIO_OType 这一项的配置确实不影响串口的使用  ...

:)

网友C:
你看DATASHEEET  有讲AF0~AF7

网友D:
初学啊,兄弟,你去看看cubeFX怎么样吧。那个图形化配置软件,爽歪歪啊。

网友E:
GPIO首先有个基本模式选择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