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好时坏

楼主(2016-02-20):
我用的是MSP430F5310单片机的,发现该单片机工作时好时坏的,原以为是晶振的不工作,但是这样说不过去的,我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TEST与RST管脚的电平,正常工作时,测得TEST为低电平,RST为高电平的,但是单片机不工作时,测得该两管脚的电平恰恰相反,并且单片机也没工作的,不知道是何原因的,各位大侠有知道找原因额请给赐教的啊

网友A:
单片机坏了?

楼主:
说不过去的啊,有时单片机又可以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B:
RST为低电平的,单片机当然不工作,先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再说

网友C:
电容坏了?

网友D:
仔细检查硬件和软件

网友E:
不会是编译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F:
可以换一块MSP430F5310单片机芯片试试

楼主:
这个我后来咨询了下利尔达的技术人员的,人家给出的模糊解释是说单片机内部已经对单片机的RST的复位管脚做了处理的,外部再按照固定思维处理的话,就是多余了,反而影响了单片机的工作的

网友G:
那就这样喽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H:
说单片机内部已经对单片机的RST的复位管脚做了处理的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I:
这个检查下你的调试下载接口电路的设计的

网友J:
那就重现换一片单片机的实施呗

网友K: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L:
你怎么设计的电路图呢?

网友L:
可能电压不足造成的。

网友M:
复位电路造成的吗

网友M:
单片机的可能虚焊了

网友N:
感觉是芯片没有焊接好

网友N:
用电烙铁把引脚都镀锡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