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电压信号

楼主(2016-02-20):
sd16的I+和I-,可以用来采集电压信号吗?若可以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MSP430F425的三个通道均可采集电压信号

楼主:
sd16可以采集差分信号吗?若可以能辨认负电压吗?

楼主:
即采集两个负电压之间的差值

网友B:
SD16采集电压范围V=+-(VREF/2/GAIN)

楼主:
msp430f425的液晶驱动只能驱动段码式液晶,如果想驱动图形式液晶应该怎么办?

楼主:
液晶驱动的管脚可以用来作通用输出口吗?

网友A:
液晶驱动管脚不能作通用IO口

网友C:
使用液晶控制器时,要驱动某一段,对应的管脚就是输出口啊,所以应该可以做输出口吧,只是使用的时候按液晶控制时使用

网友D:
也不是完全不行,上次我用的F425就可以,但奇怪的是同样的板子,同样的代码,换F427就不行了,至今我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E:
对了,要做I/O输出口,一定要用液晶段组外余下的。

网友F:
从DATA SHEET看,IO 没有复用功能,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G:
可以的啊,将SD16的-接地,正接电压信号就可以的啦

网友H:
然后根据寄存器配置可以选取三种信号采样之一进行信号的采集转换即可

楼主:
大体了解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I:
这个是采集差分信号的,不过直接将I-接入GND的话,还是可以采集电压的。

网友J:
将SD16的-接地,正接电压信号

网友K:
可以的,实际的接上电压信号的测试下的。

网友L:
应该做输出口,用的时候按液晶控制

网友M:
液晶驱动管脚不能作通用IO口

那不用液晶的时候这些IO是不是就废了,应该能用作普通的IO吧

网友N:
没有负电压吗

网友N:
设置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O:
这个只要设置恰当了就可以处理的。

网友P:
SD16的负接地,正接电压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