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高精度,高转换速率的AD芯片

楼主(2016-02-20):
想做一种高温测试实验,温度变化范围是-50度到正的1300度,采集温度用热电偶进行,求一款高精度,高转换速率的AD芯片

网友A:
有精确的量的要求吗

楼主:
,能够转换-50~1300的间的模拟量,最后别是spi接口的芯片。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吧,你的这个要求貌似有点高啊

网友C:
你那个精度要达到多少啊?24位AD应该差不多了吧!选一款价格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D:
想用24位的AD的想法不错,但是温度的变化、电源的波动引都会影响精度啊?

网友E:
采样速率不要太高的话,24位的可以使用。

网友F:
价格应该就不是太高了。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G:
这个采集的温度范围挺宽泛的。。

网友H:
你这需求  属于普通ADC了

网友I:
你只说了一个测量范围,没说测量精度, 1度的精度 和 10度的精度,选型是不同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够转换-50~1300的间的模拟量,最后别是spi接口的芯片。

很普通,很多,关键是准确度和分辨率,没标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很普通,很多,关键是准确度和分辨率,没标示。

那和前端的电桥设计和放大电路关系更大一些,和AD关系没那么大.

网友L:
楼主最后选择的哪款啊

网友L:
AD是一门学问啊     尤其是在高端行业

网友L:
但是中国的AD DA一块还是太落后了   高端行业都是买的国外的
并且还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