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家 变压器响的问题

楼主:
电路24v供电,变压器是自己绕的 EE16 初级两个线圈都是60匝  次级两个线圈都是40匝  现在变压器次级有稳定的正负方波电压  +- 16.8V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断电后3s钟左右 会听到变压器咻的一声   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2016-02-21):
"咻"怎么发声?

楼主:
就是变压器断电后 发出一个响声 类似蜂鸣声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还是想知道怎样发声的。类似蜂鸣声:嗡嗡(weng)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知道怎样发声的。类似蜂鸣声:嗡嗡(weng)声?

不是嗡嗡声  有点像电流的  就是 ‘鸣’的一声 接着就没有了

网友A:
似蜂鸣但不是weng,像电流的"呜"(wu)?
"咻"怎么发声(拼个音如何)?
总之,切断左侧电源后,会发出一种“后音儿”。
一、插紧EE16叠片并浸漆防松,让它振动发声不出来。
二、紧挨变压器中点处切断电源,让它失去振动能源。

网友B:
线圈浸漆

网友C:
猜测:负载很轻,切断电源后,两10uF电容放电较慢。随电容两端电压下降,振荡频率逐渐降低,到音频后人耳可闻,然后停止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猜测:负载很轻,切断电源后,两10uF电容放电较慢。随电容两端电压下降,振荡频率逐渐降低,到音频后人耳可 ...

电容应该不是10uF,或者前面的电源没有断开

网友A:
"咻"的一声,这是什么样的发声?

网友D:
赞同8L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似蜂鸣但不是weng,像电流的"呜"(wu)?
"咻"怎么发声(拼个音如何)?
总之,切断左侧电源后,会发出一种“ ...

不要跟LZ掰扯weng,wu了,等下LZ更晕了,
估计LZ支付宝抢红包咻咻习惯了。。。。我反正看到咻咻就想到嘿咻了:lol
应该就是高频刺耳的一声尖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猜测:负载很轻,切断电源后,两10uF电容放电较慢。随电容两端电压下降,振荡频率逐渐降低,到音频后人耳可 ...

版主分析的非常正确  不过这个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分析的非常正确  不过这个该如何解决呀

简单方法,见6楼Lgz2006建议。
彻底方法,不使用这种自激开关电源电路,改用他激。

网友:
8L对的,还有就是线圈浸漆处理

网友F:
这个声音是由于这一对开关管启动时“竞争”造成的,很难消掉,我们做变压器时,完全将变压器灌封,仍然会听到响声,不影响工作。

网友G:
变压器线圈绕得不紧,浸漆工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