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连续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6-02-21):
单独的ADC模块可以连续转换,改变外部模拟电压时,转换结果也跟着改变。
但是把子程序放到主程序里,就只能采集一次电压时为什么呢?之后再改变电压数字量不会改变。
是SPWM的程序,用外部电压控制输出频率。
请教各位大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单步执行的时候也是可以的,run的时候改变外部电压并没有效果。只有restart程序之后才可以进行新一次采样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子函数只被执行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子函数只被执行了一次

有while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子函数只被执行了一次

刚刚排除了一下  好像AD转换时可以实现的,有没有可能是在SPWM里面的值不会跟着改变?

楼主:
搞定了,因为循环体的原因,一直没在意,调整之后可以了。

网友B:
主程序中的数字量的没有被子程序中的采集值更新的。

网友C:
因为循环体的原因

能说具体吗

楼主:
SPWM子程序和ADC子程序之间的循环冲突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