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1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2-21):
  今天试了用Altium Designer 16画灯板。在规则里面取消Clearance的规则,用铺铜还是无法覆盖整个焊盘。
AD10之类的旧版本可以的。请问高手们AD16是怎么在不同net下用铺铜。

楼主:
在低版本的AD都是可以的

网友A:
没装过16,不敢乱说

网友B:
更改铺铜规则为直接相连,改clearance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C:
高版本只是装上看看,画板一直用AD9.

网友D:
没用过16版的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16 有 BUG 吗?

网友F:
出的好快啊,刚到16年这16就出来了啊

网友G:
为什么要最求新版本呢?给自己找麻烦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铺铜规则为直接相连,改clearance是没有效果的

有试过,没效果。

楼主:
问题是:16版本修改Clearance=0,不同网络间,不能走线。铺铜更是无法全部覆盖。
            而低版本修改后,是可以的。
            16版本这个算是改进还是后退呢。。

楼主:
低版本是覆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最求新版本呢?给自己找麻烦了不是

有空试一下,16界面和速度都不错

楼主:
好吧,其实把网络给设置一样了就可以

网友H:
关于装配变体的操作,14版之前可以的,但15,16版就无法操作,大家用的怎么样?

网友I(2016-04-26):
我也有同样 同样的问题,AD16.0.08版本 版本不能用,俄罗斯版的,有更新版但不能下载16.0.9

网友J:
设置一下Polygon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