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用过SI4432这个无线模块的嘛?大神求请教

楼主(2016-02-21):
我想问一下比如我想做无线传感器网络,若干发射器,一个接收器,是广播模式吗?只要前导码和同步字匹配了就可以嘛?还有信道是做什么的?寄存器79跳频信道的作用是怎样的?我看了几个程序都没用跳频。

网友A:
跟什么广播模式一点关系也没有,要另制协议。如果各节点存在同时发送的可能,最好采用主从网络协议,可以参考Modbus。如果功耗的原因不能采用主从制,那么可以根据节点ID或时间等想法降低冲突。想想一群人要跟一个人汇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什么广播模式一点关系也没有,要另制协议。如果各节点存在同时发送的可能,最好采用主从网络协议,可以参 ...

通过一个小小的延时?这个协议方面的只是不是很懂,他们通信的原理是不是在范围内接收器只要能接受到前导码和同步字就可以传输数据吗?

网友B:
看懂原理,才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一个小小的延时?这个协议方面的只是不是很懂,他们通信的原理是不是在范围内接收器只要能接受到前导 ...

只有正确的数据才有意义,而一个小范围内如果存在多个同频信源,一旦发送时间重叠,那么误码就极可能产生,不是收到前导和同步数据就行那么简单。前提已经提过用人的沟通来类比,不妨好好想想。

网友C:
这种情况基本是要分主从机方式处理。 一个主机对应N多个从机A、B、C、、、,从机不主动发送数据只处于接收状态,主机让哪个从机发回数据对应的从机就回数据,这种方案不需要复杂的协议。所有模块不能同时收发数据否则乱套,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和5个人坐在同一张圆桌上,你们6个人同时说话你能听清楚其他5人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