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隔离方案

楼主(2016-02-21):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我现在一个12V的铅酸电源需要稳到15V的输出,输出功率大概需要30W以上,分成2路输出,用哪家的方案比较好?需要隔离。求指点,小弟不胜感激,有方案也可以卖给我。

网友A:
URB_LD-30WR3

网友A:
功率不好满足。

网友B:
分2路输出是正负输出? 40W的功率够了吧

网友A:
30W功率大?

网友C:
您好!
如果指的是有12V铅酸电池供电,由于电池电压会存在变化,一般选择的电源方案都要宽电压输入的,同时您需要两路输出,需要明确各路需要的功率才好选择相应的方案,如下是我司FAE的联系方式020-38601850-8832,可电话咨询,我们会详细的为您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D:
这个没有做够相关的方案的

网友D:
3842芯片试过没

网友E:
楼主有设计的方案了吗?

网友E: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功率没有你的大。

网友F:
这个转换效率怎么样

网友F:
铅蓄电池的供电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