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大神指导替换L294的驱动芯片

楼主:
     之前用ST公司的驱动芯片L294来驱动PWM阀(高电流开启,低电流维持),现在据说294停产了,求大神推荐几种替代芯片!谢谢啦

楼主(2016-02-21):
恒流斩波驱动的

网友A:
确实官网找不到这个芯片了,你可以问问ST的代理,有什么替代的芯片没。最好是引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官网找不到这个芯片了,你可以问问ST的代理,有什么替代的芯片没。最好是引脚一样的。 ...

恩,我问过了,他们都正在反馈给S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