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设计一个电源按键,按一下开机,长按是关机

楼主(2016-02-21):
想问一下这样的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你用单片机实现吗?短按的时候上电,长按三秒后,进入系统关机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单片机实现吗?短按的时候上电,长按三秒后,进入系统关机程序。

短按的时候怎么上电呢,用三极管能实现吗?

网友A:
一般主板上都提供的有一个BIOS单片机,你按一下电源键,他就上电工作了,平时通电时候是在休眠状态。上电后,然后检测按键是发送的什么指令,然后它再配合其他电路让系统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