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PU9150和mpu9250问题

楼主(2016-02-21):
用f1写的模拟i2c程序同一个IO能正常读9150和9250,移植到f4上面来,能正常的读9250,但是9150不行,也是同样的io口,在线调试的时候发现,我一步步的执行,9150能写进去,但不一步步的执行,连start这个都返回0了,进到start里面一步步来是一点问题没有。传感器的配置和在f1上面的一样,有用过这俩芯片的么?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F4的主频高了,影响时序的时间的。调整你的延时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的主频高了,影响时序的时间的。调整你的延时程序吧。

有调整,但是咋调都不行。真是纠结

楼主:
mpu9150和9250官方资料上写的,i2c时序是一样的。我哪错了呢。。

网友A:
再仔细看了看楼主的问题,确实很诡异,可是IO模拟,除了增加延时时间外,只能再增加读状态判断下了,再不行的话,只能抓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了看楼主的问题,确实很诡异,可是IO模拟,除了增加延时时间外,只能再增加读状态判断下了,再不行 ...

在start里面,读sda判断了2次,按理说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start里面,读sda判断了2次,按理说足够了。

只能抓波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