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右面有个1M的电阻,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6-02-21):
(无正文)

网友A:
是用来阻抗匹配的,标准的电路中都有这个的。

网友B:
我也是见有的电路加,有的电路不加。

网友C:
基本上,其作用是作为阻抗匹配,使晶体的驱动电路或晶体本身处于更良好的工作条件.

网友D:
这个电阻也并不都是1M,有的大点有的小点,还更工作条件有关.

网友E: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法振荡的. 如果用芯片中的反相器来作振荡, 必须外接这个电阻, 对于CMOS而言可以是1M以上, 对于TTL则比较复杂, 视不同类型(S,LS...)而定. 如果是芯片指定的晶振引脚, 如在某些微处理器中, 常常可以不加,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制作了, 要仔细阅读DATA SHEET的有关说明.

网友F:
是用来阻抗匹配的
而且 正规的 还有电容还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G:
提高内部工作点,比较容易起振

网友H:
反相器附近的电阻Rf产生负反馈,它将反相器设定在中间补偿区附近,使反相器工作在高增益 线性区域,容易起振。

网友F:
学习了!

那这个电路是标准的1M吗?

与频率、电容的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2016-04-27):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也并不都是1M,有的大点有的小点,还更工作条件有关.

我见基本都是1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 ...

这个讲的好,学习了!这些涉及到微电子层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用来阻抗匹配的
而且 正规的 还有电容还要串联一个电阻。

对对,我见官方的标准电路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发帖发配失败,只能是无满意答案结贴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用来阻抗匹配的
而且 正规的 还有电容还要串联一个电阻。

那这个阻抗匹配是如何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