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L DXP 画复杂电路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2-21):
PROTELL DXP  画复杂电路图时,两个子电路图之间能否用网络标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电气链接呢

楼主:
复杂电路图用还是用层次原理图来做。用网络标号来实现连接可以吗?

网友A:
两个子电路之间是通过端口port来连接的。这个就相当于port的作用。

网友B:
place-port   两图中的port写一样的网络名称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得用层次原理图啊

网友C:
通过端口port来连接的,嫌麻烦那就把图纸改大,在同一个文件做通过net连接

楼主:
我想也是,把图纸设置一大点。用网络标号来连接。

网友D(2017-01-04):
引用 楼主:
复杂电路图用还是用层次原理图来做。用网络标号来实现连接可以吗?

同一个原理图可以用网络标号,两个以上的原理图用端口来连接

网友E:
连更早的99SE都可以在出网络表时选择网络标号和PORT都是全局变量的,也就是可以不用放PORT都可以,DXP应该也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