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S485芯片怎么控制T/R方向?

楼主(2016-02-21):
用的是TI 6LB184 485芯片,RE/DE脚是是控制T/R方向,一般是连在一起。请问是用MCU的通用GPIO控制,还是用MCU UART上的管脚RTS控制? 如果是前者,还需要改UART程序?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独接一个IO的。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接收的时候不能发送。当然你也可以用个全双工的485芯片。

网友B:
RS485貌似没有全双工的,全双工的那是RS422。

网友C:
RS485就是串口再加一个IO口用于控制发送和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S485貌似没有全双工的,全双工的那是RS422。

有的,例如:SP3070E - SP3078E Family

网友E:
485没有全双工,查分信号。

网友E:
一般用IO配置。

网友F:
收发之前将io的状态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G: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前,通过更改IO的电平来控制

网友H:
一般都是用GPIO来控制,但是有的专用芯片可以利用RTS管脚自动识别方向的。

网友I:
最好使用硬件流控信号设计成自动控制方向

网友J:
485一般都是半双工工作方式,大多485芯片都需要mcu的IO控制发送接收,但是选用MAX13487可以不用控制

网友K:
一般是用MCU的通用GPIO控制。 目前没用过硬件流控制的。
不管用哪个,你都得写程序。

网友L:
真想扔块砖头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有的,例如:SP3070E - SP3078E Family

全双工的那个引脚是A、B、X、Y、VCC、R、D、GND的,你认为这种属于RS485还是属于RS422????

网友M:
给大家看一个485的电路,仅供参考,不坐评价

网友N:
可以外加电路改成自动的。不用引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大家看一个485的电路,仅供参考,不坐评价

请问TXD直接控制方向行吗?发送时不是一直高电平,是比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外加电路改成自动的。不用引脚控制。

您图中DE/RE控制与16楼不同,默认是高电平吗?即TXD 发送时,DE为低电平?

网友O:
我怀疑 自动电路会降低 性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TXD直接控制方向行吗?发送时不是一直高电平,是比特流。

看看串口的说明,有个起始位,起始位是低电平,单片机收到起始位后进入接收状态,起始位后面就是数据。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我怀疑 自动电路会降低 性能

不用怀疑,是确实降低性能,不能高速,也不太适合远距离。好处就是,可以不用考虑终端电阻,现场安装方便。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图中DE/RE控制与16楼不同,默认是高电平吗?即TXD 发送时,DE为低电平?

不是一样吗?我怎么没看出不一样,DE/RE的电平与TXD相反。

网友P:
485用的一直不爽,烧IC是常有的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图中DE/RE控制与16楼不同,默认是高电平吗?即TXD 发送时,DE为低电平?

电路不一样。功能是一样

网友Q:
引用 楼主:
您图中DE/RE控制与16楼不同,默认是高电平吗?即TXD 发送时,DE为低电平?

16和18楼中用的管子不同类型,一个PNP另一个是NPN。但分析下,逻辑是相同的。
个人感觉16楼的方案稳妥些,原因是我担心18楼图中的管子压降会不会不足以拉低到485芯片所需要的低电平。没查参数,只是感觉用PNP的稳妥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16和18楼中用的管子不同类型,一个PNP另一个是NPN。但分析下,逻辑是相同的。
个人感觉16楼的方案稳妥些 ...

非常感谢答复,我还是有疑问:
1. 默认三极管未导通时,DE/RE 输入16楼一个是低,18楼是高。请问究竟是哪个? 如果是高,RS485默认处于发送状态, 会不会影响线路?
2. 其实我想问,如果用TX自动控制方向,由于传输一帧数据时,TX不是连续高或者低,能保证DE/RE输入吗?

网友Q(2016-04-15):
回28楼问题:
1、在空闲时TX和RX两个引脚是处在高电位的,所以你再看下16和18楼的图,空闲时485芯片上的/RE 和DE都是低电位的,即接收从485总线来的数据状态。所以功能正常。若是高,那就有问题了,485总线会被非正常占用。
2、首先,能正常工作。TX会出现高、低交替的情况。查看MAX1487手册可知,当TX为高电位时,/RE和DE也是高电位,向485总线发送状态,这种情况的输出逻辑不用讨论;当TX为低电平(1逻辑),此时/RE和DE上也是低电平,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巧妙的是,此时485芯片的A和B输出处于高阻状态。所以一般会像18楼的电路一样将A和B通过电阻等分别拉高和拉低。AB电压为正时,正好是需要的1逻辑。

唉,第二条的解答不知道你能看明白不?要是懒的看,你就要相信设计485芯片的这帮家伙想的很周到。呵呵
不知道怎么上图,自己下个MAX1487什么的芯片说明书,那里有真值表,对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