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一个电饭煲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6-02-21):
一个电饭煲(很简单的那一种,jd上不到100)一插上电就跳闸,就拆开来看了下,发现一个线头掉下来了,不知道我拆的时候掉的,还是以前掉的,各位看看是不是这个导致的跳闸,关键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线头该接在哪啊

网友A:
拜托这个黄绿色的线不是接地线吗

网友B:
2根黄线接一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这样,夹到线头里面

网友D:
那个应该是接地的线

网友E:
图不清晰,地线应该不接也没事,外壳地断开应该也不会引起跳闸吧 ,可能是交流火线间有问题吧 搞不清楚。

网友F:
黄绿线是地线啊,不过跳闸可能是漏电流过大吧,你量量地线与零火线之间的绝缘情况

网友:
是的黄绿接一起的    换一个智能的吧,现在都更新换代了,智能饭煲也很便宜

网友G:
看上去应该是接地

网友H:
我觉得, 不是这个黄线的问题,  当然这个地线接回去是必须的,

既然跳闸。。。。哪就电流过大了,   万用表。测电源插头  L与 N 的电阻     测量 发热片的电阻   计算出功率,对比电器铭牌的功率看看差异大不,

网友I:
直接剪掉没事的,不接也可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