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为什么uboot-imx-rel_imx_3.14.52_1.1.0_ga版本的uboot无法运行

楼主(2016-02-21):
我使用uboot-imx-imx_v2009.08_3.0.35_4.1.0版本的uboot编译后烧写后uboot正常启动;但是使用uboot-imx-rel_imx_3.14.52_1.1.0_ga版本的uboot无法运行。
我的环境为,使用的内存参数与uboot-imx-imx_v2009.08_3.0.35_4.1.0版本的一致烧如后启动的现象为直接又进入烧写模式,说明烧入的没有运行:
emmc启动,使用的编译参数为mx6dlsabresd_config
问题如下:
1、u-boot.imx与u-boot.bin的烧写有区别么?
2、是否一定要使用对应的mfgtool?

烧写方式如下:

<LIST name="Android-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dl-sabresd.bin" >Loading U-boot.8</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8</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8</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8 </CMD>
        <!-- Skip clearing u-boot environment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clean up u-boot parameter</CM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8</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u-boot.imx">Sending U-Boot.8</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8</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8</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8</CMD>
<!-- [Walker Chen], 2013/12/30 - Bug fixed, enable eMMC boot partion faile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cat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info"> echo eMMC boot_info.8 </CMD>
<!-- En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8</CMD>
<!--    The below commands will trigger reboot    <CMD type="push" body="!3">Done</CMD> -->
</LIST>

网友A:
顶起来,等高手帮你解决了......

网友B:
imx和bin文件是有区别的。
我用的是sd,移植没有问题

网友A:
u-boot.imx和u-boot.bin用比较工具比较一下,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C:
u-boot.imx是在u-boot.bin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存初始化的,看看你的 uboot-imx-rel_imx_3.14.52_1.1.0_ga 和旧版本的内存初始化是否一致.

网友D:
请问在windows中如何配置uboot-imx_v2009.08_3.0.35_4.1.0的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