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MOSFET的反向恢复

楼主(2016-02-21):
MOSFET,反向恢复时间,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

在应用中会带来哪些差异?

网友A:
反向恢复行为通常采用双脉冲测试方法进行评估

网友B:
如果它的反向恢复时间”trr”太长,就可能无法获得内在拓扑提供的效率优势

网友C:
反向恢复时间(trr)非常重要。

网友D:
即使在开关损耗最小的谐振拓扑中,MOSFET的寄生二极管也作用重大

网友B:
高速开关配置高速Trr

网友A:
功率耗损也会随之变化

网友B:
沟槽FET具有更加出色的反向恢复性能

网友B:
trr 越短,损耗越小。

网友D:
,影响功率MOSFET的安全工作 。

网友C:
由于di/dt直接影响了反向恢复电流IRR的大小

网友B:
不能忽视其反向恢复特性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
控制合适的开关速度来控制反向恢复时

网友A:
马达控制应用?

网友B:
反向恢复时间就是正向导通时PN结存储的电荷耗尽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B:
快恢复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A:
过选择具有较软恢复系数的MOSFET来进行设计

网友B:
电流通过零点由正向转换成反向,再由反向转换到规定值的时间间隔。

网友C:
它是衡量高频续流及整流器件性能的重要技术指标。

网友B:
超快恢复二极管甚至能达到几十纳秒。

网友D:
反向恢复时间是由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

网友B:
反向恢复时间的怎样测定

网友A:
开通时间与反向恢复时间哪个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通时间与反向恢复时间哪个长?

开通是电子的运动,基本上是不需要时间的,

网友D:
就是存储电荷耗尽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开通是电子的运动,基本上是不需要时间的,

只要达到导通电压就会导通而反向恢复是正电荷的载流子的运动,所以是需要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通时间与反向恢复时间哪个长?

根据其晶圆的不同以及P/N距离不同,会有不同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
向恢复电流IRR越高,T3时刻后的di/dt也越高

网友D:
软度系数来衡量在此阶段的恢复特性

网友C:
因复合而消失的时间的长短

网友B:
通过较好的布线减小线路的寄生电感

网友A:
峰值反向恢复电流密度

网友B:
从而减小在反向恢复过程

网友C:
反向恢复电流主要由扩散电流来维持

网友D:
强大的反向恢复性

网友B:
MOSFET的特点

网友A:
最大限度减少在发生故障时对试验电路的损坏

网友B:
因此控制IRR的大小有助于控制di/dt的大小。

网友D:
反向恢复时间测试的必要

网友A:
外加电压极性翻转时,原工作状态相应的变化不能在瞬间完成

网友B:
TRR测试方法呢

网友B:
反向恢复电流比反向电流大得多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最小

网友D:
测试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一般都需要复杂的测试设备

网友A:
反向恢复时间短

网友B:
反向恢复过程,实际上是由电荷存储效应引起的

网友C:
上升下降的时间就是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
MOS寄生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结构,其反向恢复时间不能满足开关要求。

网友B:
特基二极管就是为了减小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D:
压降会大一些,反向恢复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D:
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可能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峰值电流就是反向恢复电流。在高频中会带来很大损耗。

网友B: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耐压值较低(一般小于 150V),通态压降 0.3-0.6V,小于 10nS 的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B:
截止转为正向导通所需的时间为正向恢复时间,这个时间同反向恢复时间相比很短

网友C:
抑制反向恢复电流,缩短恢复时间

网友D:
反向恢复电流就是由寄生电容造成的

网友B:
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反向恢复时间不可忽视。

网友B:
它对开关速度的影响很小

网友C:
从器件本身出发

网友D:
解决功率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网友A:
抑制了一个重要的噪声源

网友D:
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瞬变

网友B:
抑制了反向恢复电流的增大

网友E:
这个真的不太懂。

网友F:
MOS管的资料在网上有很多资料,您可以多去了解,单纯的几句话可能会导致更糊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