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下载u-boot很严重的断断续续

楼主(2016-02-21):
WIN7用TFTP32下载很快,可是换到开发板为什么就是”#TT#TTT#T#“然后下载就超时了,这断断续续完全下载不了u-boot啊
板子每次都能PING通,我也按照网上修改了tftp.c文件里面的TIMOUT这个宏定义
可是还是没有用,还是这样的情况
我用的网是学校实验室的网,两个网线都接在同一个交换机上面,每次都能ping通,就是断断续续的厉害

网友A:
还有其它开发板吗,或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它开发板吗,或换台电脑试试

换板子到没有试过,我只有一块板子,我的LINUX不是虚拟机,是电脑,连上网的,我的板子也连上可网的,两根线也接在同一个小交换机上面,ping通完全没问题,可是TFTP下载就不行了,断断续续的,无法下载完整内核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我看网上好多同样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都是改了tftp.c里面的TIMEOUT 5000UL的宏,我的改了也不行啊,我的板子是TQ2440,用的是实验室的网,实验室的网是学校内网,速度很快的,我把所有杀毒软件都关闭了,还是不行,郁闷了很久了

网友A:
防火墙关了吗?如果tftp不行就直接设成NFS,moun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关了吗?如果tftp不行就直接设成NFS,mount试试

关了的,我只能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关了吗?如果tftp不行就直接设成NFS,mount试试

终于解决了,居然是我的路由器的问题,路由器接电脑没问题,接我的开发板就不行了,我换了个路由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