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

楼主(2016-02-21):
新做的板子,下程序时出现JLink Warning: Could not set S_RESET_ST,求助怎么解决

楼主:
困扰一整天了

楼主:
板子的NRST直接连接VCC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下载用 使用软件复位试试  KEL设置是Options->Debug->Use****边上的setings->Bebug->Reset 选择SYSRESETRE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的NRST直接连接VCC了,是这个原因吗?

应该是。为什么要直接连VC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