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偶尔上电死机,重启后正常。

楼主(2016-02-21):
用DSP28335作变频器控制器主芯片,偶尔在上电后控制器死机,但是重启后就会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呢,如何查找

网友A:
你的硬件设计上有没有设计上电自复位 ?

网友B:
28335在有外部中断的情况下,上电开启中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看门狗复位。

网友C:
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软件,但是在最终的产品中最好加一个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