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异常

楼主:
求赐教,主程序一添加“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就会挂在启动程序中: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请赐教,谢谢!
注释掉该函数,一切正常!!!!

网友A(2016-02-21):
小系统用汇编,是不是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系统用汇编,是不是更好点?

汇编用的少了吧,这个问题是:主程序一添加“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函数,系统启动时,就会挂在启动.s文件里,跳到上面的无限循环。

网友A:
如果你用汇编,就能跟踪每条指令。很容易发现问题。起动时,看看是不是有异常中断出现?是什么异常?查一查M0的异常表,就能发现问题了。还有,就是FLASH的加速器(也叫预取缓冲)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汇编,就能跟踪每条指令。很容易发现问题。起动时,看看是不是有异常中断出现?是什么异常?查一查 ...

嗯,好的,多谢指导,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汇编,就能跟踪每条指令。很容易发现问题。起动时,看看是不是有异常中断出现?是什么异常?查一查 ...

更换了启动文件, .s文件里提示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estack',不明白啊

)U9N$`SE)O{~P7BU5{BJ[BF.png (13.7 KB )

LC3152058UNE3Y1]E7)B78P.png (11.42 KB )

网友B:
FLASH的加速器开了没有

网友A:
堆栈没有设置。M0系列的汇编级的第一条指令必须是堆栈指针。C编程的话,请参照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的加速器开了没有

flash加速器根本不懂啊,第一次用STM32F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栈没有设置。M0系列的汇编级的第一条指令必须是堆栈指针。C编程的话,请参照执行。 ...

我是C编程,启动文件里的堆栈怎么设置啊

楼主:
每次启动都是卡在这里。。。怎么搞

图片

图片

网友C:
可能是堆栈溢出,或者全局变量越界吧
楼主 这个时候也只能一步一步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次启动都是卡在这里。。。怎么搞

窗口看门狗??楼主开启了吗?

网友D:
那就说明时钟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E:
这个调用的是库函数,你单步执行进到函数内部看看程序死在哪里,然后在对照语句看文档。

楼主:
压根进不了主程序,一直卡在.s启动文件里,直接硬件中断错误

楼主:
从别的IDE换到了MDK,就正常了,估计还是跟.s启动文件有关。